楼主(2009-07-30):
我们使用变频器带的风机负载,原来是通过程序写控制字043c控制变频器减速停止的,我想问一下可否改成自由停车的方式,我们有两台风机是90kw,75kw的,如果可以改,该怎样改?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有,停车时间,但是考虑惯性问题会导致变频报警,所以必须仔细看说明书吧加减速时间设定好

网友B:
只要在停车指令里选择自由停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