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漏电

楼主(2009-07-30):
我家一个电饭煲漏电,打开看发现接地线断了,把它重新接上还是漏电
我就把电源插头掉了个头插在插座上就好了
但我担心万一我不在家,家人又不知道的情况下插错了方向那就要出事的啊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电源进线没有接地线

网友A:
国家标准三孔插座,左边是零线,右边是火线,上部中间是地线,应该检查一下你家的插座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地线就不要接了,

网友C:
没接地线,也不应该漏电。好像是有碰壳的现象。

网友D:
应该是碰壳,当它漏电时顺着相线找。

楼主:
今天把电饭煲又打开仔细看了,里面好多原件都变色了
我想可能是绝缘不好了,算了,不要了
买新的,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E:
有一相碰壳了

网友F:
拆开仔细检查一下,可能是电线碰到外壳了,零线碰上没事,火线就过电了,必须排除故障再接地线,否则会照成短路

楼主:
明白了,谢了

网友G:
电热盘坏拉更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三孔插座,左边是零线,右边是火线,上部中间是地线,应该检查一下你家的插座是不是这样
如果左右反了,会有问题吗?

网友I:
一线绝缘有问题

网友J:
是相线碰壳了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