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请问什么是自由停车?

网友A:
简单点讲就是不刹车停车

网友B:
不踩刹车,根据惯性和摩擦力慢慢停止。

网友C:
给出停止停号后变频器就不输出;
电机以惯性停车;

网友D:
就不是采用其它的制动停车,如有电容,电阻,刹车==的停车。

网友E:
了解了,我也要好好学习!

网友F:
说自由停车是机械惯性停车比较贴切

网友G:
就是不给电机电了,让电机自己什么时候停就停了

网友H:
变频罒立即仃止输出依惯徃仃止

网友I:
电机停转,有两种方式,制动和自由停车。制动给电机输入一个相反的转矩,使它快速停下来或减速。而自由停车只是依靠自身的摩擦,使之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