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对接地线阻值

楼主(2009-07-30):
在楼房的插座中  有零线 火线  接地线  请问 当 火线与接地线阻值达到多少欧姆,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闸??? 要求精确一些,我量了一下,16A 的漏保,接地达到100K 不跳,请问应该在哪个界限就开始跳闸了?

网友A:
一般的漏电保护器漏电脱扣电流>=30MA,按配电要求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是的
正常2到3吧

网友C:
一般配电要求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

楼主:
大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火线 与接地线  之间的阻值达到多少欧姆就开始跳闸了!

网友D:
有电流有电压算一下好了

网友E:
这个电阻是很难精确测量的,只能通过计算获得:测量电源电压有效值——220V左右,然后计算最大值,再用此值除以30毫安(家用漏保的一般规定),可以计算出此时的阻值。

一般而言,这个电阻是通过摇表(兆欧)测量的,通常认为在住宅环境该值应大于0.2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