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请问:
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来判断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感,MOSFET管的好坏
谢谢!~

网友A:
上百度挨着个的查一下

网友B(2009-08-29):
这些你都要试过知道的,其实就是一些这些元件的特性

网友C:
楼主可以买本万用表实用检测技术来看,里面介绍了用万用表检测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等电子元器件,检测光电二极管、光电三极管、光电耦合器、激光二极管、LED数码管、液晶显示器等光电器件的技术。

网友D:
电容好测一点吧!

网友E(2009-10-21):
人家查的话还问你干吗,不是吗

网友E:
2楼的朋友不要生气呀,哈哈

网友F:
看看有用吧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12407
用数字表有时测三极管之类的不太好测,放大倍数除外。

网友G:
用数字万用表通断档(即二极管档)测二极管时比较一下,正向测试时,显示.5000到.7000之间的数字,此时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反测时只显“1”,则说明二极管正常。如正反测量蜂鸣器鸣叫,则已经短路;如正反测量都显示“1",则为断路。

网友E:
万用表使用说明书上也有一些的

网友H(2010-04-14):
万用表各个参数基本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