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报警指令M8049

楼主(2009-07-31):
这是编程手册上的一页,我看过这个指令,然后就想,用这种报警指令,用“S900-S999”和用内部寄存器“M”有没有什么不同?

如上图所示的那些“S”,我同样可以用“M”来执行啊,然后无数个“M”中任何一个动作,都将使后面的输出线圈动作,我想问的是,这个报警指令除了可以减少程序步骤外,是不是跟用‘M’是一个道理??

网友A:
实现报警程序的方法有多种,用PLC提供的一些功能或是自已的程序做都可以

楼主:
嗯,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