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技术问题

楼主(2009-07-31):
FLEX1794-IE8模拟量模块,每个通道的采集信号在程序中为什么要写成AWQ1/30832,其中30832这个数据是怎么来得,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准确的说是30840。 ie8每个通道输入是4-20毫安,(一般用这个,但也有用0-20毫安的和0-10V等等,比较少)。信号在5000中显示是0-30840,对应的是4-20毫安。

网友B(2009-12-25):
这个数据是从哪本资料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