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我是plc初学者,以前有制作电路的经验。目前想买一台plc用来自学,但不知道买哪种比较好,而且除了plc外还需要别外那些附加部件。请各位前辈不惜赐教。感谢!

网友A:
编程软件、电缆你得有
小型的PLC最好买个有扩展功能的,方便以后连接扩展模块用
最好是晶体管的,方便学习控制伺服或是步进

网友B:
PLC、软件、电缆、手册;
学习带步进的话需要买晶体管型的,另外要用带扩展口的机型,以后可以买模拟量模块来练习;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意见,能不呢推荐一些型号呢?

网友A:
可以学三菱的,小型的这个用的比较广,也比较好学
FX1N-24MT-001,可以扩展特殊模块,可以控制伺服等

网友C:
想节约成本就买个国产的玩玩。

学会一种,其他基本都通的。

网友D:
找个二手的玩玩我感觉就行了,买新的有些浪费,不过有钱的话还是买个新的好,像西门子s7-200,三菱的FX系列的,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个二手的玩玩我感觉就行了,买新的有些浪费,不过有钱的话还是买个新的好,像西门子s7-200,三菱的FX系列的,可以考虑考虑
在淘宝见过有人卖2手的。

网友E:
不会吧这些东西也要自己花钱买呀,找个公司做具体的事就行了。

网友B:
呵呵;一点都不懂公司也不好进;

网友F:
弄个三菱的先玩玩。编程手册,电缆,PLC够了。

网友G:
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H(2009-09-10):
同意顶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