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请问各位大师 我要用一个温度表来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开关来达到恒温的目的 这个电磁阀是低压蒸汽管道的 蒸汽压力做多2-3公斤 请问温度表和电磁阀怎样连接 各个仪表的型号是什么呢 谢谢了!

网友A:
温度调节本来就响应慢,你用电磁阀来达到恒温。难!

楼主:
只要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了 比如80度-100度

网友B:
很简单的 ,上限的开点作为触发脉冲,输出一个信号,让中间继电器吸合并自保,下限的闭点用来复位继电器。

网友C:
一个普通的温控,蒸汽阀,用温控的报警输出来控制电磁阀动作。温控可以设置输出范围。

网友D:
用中间继制压力开关去控制电磁阀动作

网友D:
只要把温度仪表的常开去控制电磁阀动作

网友E:
最好用PID+可控硅来实现

网友F:
用温控表的上下限触点的动作状态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

网友G:
用一个电接点温度盘表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就可达到目的。型号要根据你的现场情况来定。像盘表控头的长度,电磁阀的口径。

网友H:
智能仪表设置上下报警值还有上下报警回差值避免继电器频繁启动完成自动恒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