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传感器

楼主(2009-07-31):
我这图,你们能看到吗?我把我们现在用的那个传感器拍下来,让大家帮我检定一下,这个原理就是,磁性磁钢转圈,下面那个接近开关接收,这个产生的是什么信号啊?我光就这个接近开关接到PLC上,PLC接收不到信号。就一定要接到下面那个盒子,出来的PLC才能接收,那个盒子里那个电路,有没有人帮我看一下,原理是啥~!我不想要那个盒子,是不是可以重新选择一个传感器?

网友A:
晕;
输入到PLC的X端,你说能是什么信号?

网友B:
NPN型的信号

楼主:
那个信号吧,我怎么弄出来啊?哈哈哈~~~!

网友C:
你这个哪是转速传感器,就是个旋转编码器吗?

网友B:
感应开关就可以,只要它的响应速度能满足你的转速要求

网友D:
图上那个大的圆形齿状的轮子,就是普通的旋转机构,它的右下方是一个感应开关,当轮子开始旋转,齿轮的突起部分经过感应开关时,感应开关动作,与感应开关对应的PLC输入点动作,也就是收到脉冲了。轮子旋转一圈,就对应几个信号。

网友A:
三菱FX1N/2N等输入点只能接收到接点信号或NPN输出的信号;

网友E:
这个图上画的应该是个光电开关,那个圆盘是装在被检测的轴上的

网友A:
是的;用NPN输出的光电开关就行了;

楼主:
我重新弄了一下,请大家帮忙看看那两张图。

我可以重新选择传感器吧?我不想要那个盒子。

网友A:
接近开关也需是NPN型输出的;

网友F:
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普通的接近开关

网友G:
看不到图片

网友H:
接近开关接X端,用转速指令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