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9-07-31):
请教:以太网通讯
设备:4台高压柜(每台有一个以太网口,以太网为103规约).
用西门子S7-200通过以太网模块怎么读取这4台高压柜的参数.
我的想法是用西门子以太网模块CP243-1,连接一个HUB,HUB连4台高压柜.
但是有人说还要加一个规约转换器,把高压柜103规约转换成西门子PLC可读的,
不懂,希望高手可以指点.

网友A:
楼主前面说的只能说是硬件平台已经构建好了。
但数据传输交流需要对应格式才能完成的。意思是形成统一的信息格式。
S7-200有自己通讯规约,而103又是一套通讯规约。这2种规约是遵循了TCP/IP的格式,但是这2种规约对数据的解析就不同了,为达到数据交流的目的就要采用规约转换器(相当于翻译工作)。这规约转换器就是将103规约转换成S7-200的通讯规约。这样S7-200就获得了高压保护的参数了。
中国人(汉语)与韩国人(韩语)合作谈判,都是亚洲人但语言格式不一样,找个翻译(汉语韩语都懂)将汉语翻译成韩语或反过来(规约转换器),这样双方就能沟通交流,形成合作达到目的

楼主:
谢谢,请问规约转换器是硬件还是在PLC里做的程序.
如果是两种规约,理论上应该可以在PLC里面做程序来实现沟通.

网友B:
估计200里面编程是不现实的,200就那么几个子程序(用向导生成),没见过底层的指令。

网友C(2010-11-16):
虽然我没用过S7-200,但是103是国内保护协议规约,估计是不会有的。协议转换器是个硬件,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数据转发器,能够在接收到103规约报文后,以另一种规约报文模式转发。具体的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我以前在的公司也有此类设备,但是是比较复杂点的东西,可以多路接收,多路转发,但是价格也比较昂贵。你4台设备,如果后台软件能够提供103规约支持,可以直接接入后台,买个便宜的交换机应该就能解决了吧。个人看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