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如题

楼主:
高手们。给解释解释。真的不清楚啊。它们的转子一样吗?都是空心的吗。

楼主:
自己找了点资料:
磁粉测功机由磁粉、转子、电枢及励磁绕组、转矩传感器、转速传感器、底板等组成。定子上有线圈,定子和转子的有关部分组成磁路。在定子和转子之间的工作间隙中加入一定数量的磁粉,线圈通电后,磁路中产生磁通,磁粉在电磁吸引力的作用下形成磁粉链。当转子旋转时定子通过磁粉链作用于转子产生制动力矩。改变线圈中的电流,就可以调节电磁吸力的大小,从而控制制动力矩。

楼主:
磁滞测功机是由带齿极定子、空心磁滞杯转子、激磁线圈、底板等组成,当磁滞测功机内部线圈通过电流时则产生磁力线,并形成磁回路而产生转矩,改变激磁电流即可改变测功机滞动转矩从而达到控制负载转矩的目的完成对负载特性的测试.

楼主:
磁粉测功机结构图

楼主(2009-09-06):
磁粉测功器由磁粉、转子、电枢及励磁绕组、转矩传感器、转速传感器、底板等组成。定子上有线圈,定子和转子的有关部分组成磁路。在定子和转子之间的工作间隙中加入一定数量的磁粉,线圈通电后,磁路中产生磁通,磁粉在电磁吸引力的作用下形成磁粉链。当转子旋转时定子通过磁粉链作用于转子产生制动力矩。改变线圈中的电流,就可以调节电磁吸力的大小,从而控制制动力矩。 特点: 1、吸收功率大,转动惯量小,动态响应速度快 2、测试精度高,运行平滑,工作稳定可靠 3、滞动能力强,使用寿命长 应用:非常适用于低转速、大功率动力机械的转矩和功率测试。如电动车电机、电动摩托车电机及其控制器、起动电机恒力矩带负载起动、异步电动机、直流减速电机、汽油发动机及柴油机的加载磨合、造纸、纺织等行业使用的恒张力控制等等。

楼主:
测粉工控产品工作原理
磁粉制动器

 磁粉制动器具有激磁电流和传递转矩基本成线性关系,是根据电磁原理和利用磁粉传递转矩的。在同滑差无关的情况下能够传递一定的转矩,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无污染、无噪音、无冲击振动节约能源等优点。磁粉制动器是一种多用途、性能优越的自动控制元件。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中不同目的的制动、功率测试加载、放卷张力的控制等。广泛用于缓冲起动、过载保护、调速、卷绕系统中收卷的张力控制等。

磁粉离合器

  磁粉离合器具有激磁电流和传递转矩基本成线性关系是根据电磁原理和利用磁粉传递转矩的。在同滑差无关的情况下能够传递一定的转矩,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无污染、无噪音、无冲击振动节约能源等优点。是一种多用途、性能优越的自动控制元件。磁粉离合器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中不同目的的制动、功率测试加载、放卷张力的控制等。广泛用于缓冲起动、过载保护、调速、卷绕系统中收卷的张力控制等。

测功机
 测功机也称测功器,主要用于检测电机的输入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频率、输入电功率、输出转矩、输出转速、输出功率、效率、温升等参数。检测变速箱的转矩、转速、效率、温升等参数,进行传动机械测试。检测液压马达、气压马达、气动马达的转矩、转速、功率、流量、压力、温度等。测功机主要分为水力测功机、电涡流测功机、电力测功机,

网友A(2011-03-18):
目前国内通用的大部分是磁粉类型的测功机,但是从性能上来说!从磁粉和磁滞的使用技术上来说!磁滞的优于磁粉技术!因为首先从原理上讲,磁粉的采用的是灌装磁粉,通电后,磁粉产生硬化(硬化程度取决于电磁场的强度),然后和转动轴产生摩擦,从而产生扭矩;磁滞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含稀土原材料的金属材质转子,通电后,磁滞转子在制动器内部的电磁场中,运动,从而产生扭矩!属于非摩擦式!
两者缺点:磁粉制动器由于是填充磁粉,使用寿命取决于磁粉寿命,根据目前国际质量标准,一般的磁粉寿命在1~2年左右,好一点的磁粉最高也只有三年寿命!另外由于磁粉制动器是摩擦产生阻尼,不通电情况下的扭矩就已经达到满负荷扭矩的二分之一!所以磁粉测功机的使用场合控制在一定扭矩单位内,不适合于线性调节!
         磁滞制动器由于非摩擦式,磁滞转子是金属材质,其寿命长短取决于内部轴承!一般的进口轴承,比如NSK,美醅亚等都可以连续工作5~6年左右,但是由于是非摩擦技术,所以要获得大扭矩,转子在磁场中的接触面积必须足够大,所以相对于磁粉制动器,磁滞制动器的体积会比磁粉的稍大!采用磁滞测功机,由于其非摩擦的特性,你最小扭矩可以做到极致的小!适用于超大范围的线性扭矩测量,调节,响应速度极快,可以从0~到最大额定扭矩调节测量!
A. 非接触的扭矩传输:通过机械组件的制动器或离合器的气隙,连续的变化,然后成为常量免于任何磨损。
B. 连续可调整的扭矩:制动器扭矩或者可转移的扭矩只依靠于电流,很大程度上与速度无关,从零到最大速度持续有效。
C. 高功率连续模式,可过载:功率最优化制动器系列可以持续地承受高功率。在短时间内可以承受过载。
国内专业的磁滞制动器生产厂家,常胜杰 189,382,02398
东莞市张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公司主要生产电子张力器、伺服张力器、磁力张力器;测力仪表:磁滞制动器;各类线材带材数显张力计等系列产品。
我们提供性能优越的磁滞制动器、电磁制动器、制动器,分为单出轴磁滞制动器与双出轴磁滞制动器,根据使用空间、安装形式选择,其应用范围广,通用性强。主要应用于高速绕线设备;电机、小型内燃机、齿轮箱及其它旋转装置的寿命实验的模拟负载;高端运动器材的精确负载。
以标准型磁滞制动器为基础,在其上加入气冷装置。当制动器长时间工作时,会使其温度急剧升高,气冷式磁滞制动器可在较高滑差功率下长时间连续运转。
在多个电流特定点其扭矩都是相同的,仅使用一套控制系统即可实现多轴张力控制。主要用于多卷纱线、玻纤放卷装置及电缆、绳索等加工机械。
③特点:
A. 非接触的扭矩传输:通过机械组件的制动器或离合器的气隙,连续的变化,然后成为常量免于任何磨损。
B. 连续可调整的扭矩:制动器扭矩或者可转移的扭矩只依靠于电流,很大程度上与速度无关,从零到最大速度持续有效。
C. 高功率连续模式,可过载:功率最优化制动器系列可以持续地承受高功率。在短时间内可以承受过载。
D. 转速高,最高转速可达15000rpm。

我们提供0~6N/M的磁滞制动器

概述
     磁滞制动器是一种优越的扭矩、张力控制部件。它利用磁滞原理,通过控制输入的励磁电流,产生一定的
扭矩。控制电流和输出扭矩有较好的线性关系。它能提供光滑、无级可调、与转速无关的转矩控制。除了轴承
以外,系统内无其它摩擦,具有稳定可靠、使用转速高噪音小、使用寿命长,维护成本低等优点。

结构特征
     磁滞制动器由转子和定子磁极两大部分组成。转子由特殊的磁滞材料制成,定子磁极中有一定的间隙,转子在间隙中转动。当线圈通电时,间隙中产生磁场,使转子产生磁滞效应。当磁滞转子在外力作用下克服磁滞力转动时,产生额定的扭矩。扭矩仅与激磁电流大小有关,与转速无关,实现非接触的扭矩传输。

特点
      励磁电流与输出转矩基本成比例关系,传送转矩在额定值的5-100%范围内可以控制,小电流可以控制输出较大的转矩。
      无论滑转速度的变化如何,其传送的转矩能基本保持不变。能够在容许的滑差功率下连续滑转,除轴承外没有其他磨损件。
      无接触式扭矩传递,运转平滑,转速范围大,免维护,使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