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我们在升降机构上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频报F0002 A0502故障,特向各位大虾青教!电机是:5.5kw 变频器:也是5.5kw  制动电阻   1500w  75欧
使用时上升没有故障,在开始下降5秒后会报 A0502 或F0002故障

网友A:
调高斜坡上升时间,如果没有改善,加制动电阻

网友B:
你的参数设置要检查,看看P1240=?不能等于1,要等于0;P1237=4/5都可以。

楼主:
搞定了,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多谢指教
^_^,搞定了?怎么搞定的?能否介绍一二,共享下成绩嘛。鼓掌欢迎!

楼主:
我接的端子是5,6,7,9  段速控制    18,20  故障输出
我首先,把变频器恢复原厂设置后从新输入电机参数 加了制动电阻
尔后,调节如下参数P700=2,P701=16,P702=16,P703=15  ,P1000=3,
P1080=2,P1082=50,P1120=4,P1121=4,P0705=25,P1215=1

P1001=15,P1002=-30,P1003=25等
就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多指教!

楼主:
我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