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我编了一个计数程序,从0计数到256 ,然后以8位二进制数表示,在输出指示灯上依次电亮,我检查了程序没问题,可是在有些输出指示灯点亮时有问题,大家帮我看看,因为数据比较多,我用了6个移位寄存器,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用的是OMRON   CPM1A 40 点的PLC,编程程序是CX-P 7.3 我的QQ是40647469 大家多多指教哦!

网友A:
没看你的程序。
既然你要
“在输出指示灯上依次电亮”,用个SFT 指令足已。

楼主:
我还晓得用SFT指令呢,你没看见我说我用了6个SFT吗?就是在连接的时候有问题,老是要埂一下,明白吗?

网友A:
哈哈 哪是你对指令,数据没搞对,才“埂一下”。
对于8位指示灯用一个SFT就富富有余,哪用得着6个?

楼主:
您好
 我的指示灯按以上方式依次点亮,请问你怎么只用一个SFT??

网友A:
哈哈 理解错误。
你如果早给出你的真实意图,哪还用这么费劲。
用一个ADB指令解决问题;另CPM1A输出好像是10CH.
如果一定用SFT,请等侯(肯定要有其他指令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