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请问高手欧姆龙CPM1A怎么和易优文本MD204LV5怎么通信不起

网友A:
呵呵;这个电缆还是要文本的厂给你配;
否则请购买OMRON的CPM1-CIF01通讯模块;

网友B:
首先你要了解你的文本是否支持欧姆龙PLC

网友C:
用国产的电缆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A:
呵呵;这个文本当然可以用在OMRON的PLC上;
如果你是CPM2A的型号,也可以直接连;
CPM1A还是找文本的厂家吧;
或你出钱买个CPM1-CIF0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