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我厂某处低压配电室,测得谐波畸变率较大(投入中频炉后),但功率因数较低,是否还可以投入低压自动无功补偿?,这样对电容是否有影响?如果投入电容后,是否对抑制谐波有作用?

网友A:
不可以,电容投入以后会过电流的,严重发热,对谐波不但不能抑制反倒起到放大的作用,对于中频炉,简直就是电力污染灾难

楼主:
请问如何抑制中频炉的谐波危害呢?

网友B:
使用串联电抗器,额定电压为6KV-35KV

网友C:
应该不行

网友D:
我厂两台变压器负荷都是变频器带动的电机,谐波三、五、七次都比较高。我们都可以用无功补偿装置不过电容前串联电抗器,可以消谐。。
中频炉的谐波记忆中好象产品说明书中有提过可以装

网友E:
装设ABB有缘滤波

网友F(2010-04-07):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电容投入以后会过电流的,严重发热,对谐波不但不能抑制反倒起到放大的作用,对于中频炉,简直就是电力污染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