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压敏电阻 符号是ZNR 这种电阻怎样用万能表测量好坏 ???我用万能表测量怎么电阻无穷大?怎样辨别好坏?这种电阻的作用??????急  请师父指教

楼主:
路过的请留下点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A:
http://forum.eet-cn.com/FORUM_POST_10007_1100016005_0.HTM,以前也注意过,刚才 百度 了一下

网友B(2009-08-30):
用于过压保护!当电压超过压敏电阻额定值时,阻值随时下降,导致短路,烧断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