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电路中物理量的测量离不开电表.电压表、电流表、欧姆表的表头都是电流表。

对电流表的深层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各种电表的进一步认识,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在电流表中是一个具体的应用。

一、电流表的构造

电流表在一个很强的蹄形磁铁的两极间有一个固定的圆柱形铁芯,铁芯外面套有一个可以转动的铝框,铝框上绕有线圈,铝框的转轴上装有两个螺旋弹簧和一个指针,线圈的两端分别接在这两个螺旋弹簧上,被测电流通过这两个弹簧流入线圈。

二、电流表的工作原理

1、蹄形磁铁和铁芯间的磁场是均匀地辐射分布的,不管通电线圈转到角度,它的平面都跟磁感线平行,当电流通过线圈时,线圈上跟铁柱轴平行的两边都要受到安培力,这两个力产生的力矩使线圈发生转动,线圈转动时螺旋弹簧被扭动,产生一个阻碍线圈转动的力矩,其大小随线圈转动的角度的增大而增大,当这种阻碍力矩和安培力产生的使线圈转动的力矩相平衡时,线圈停止转动。

2、磁场对电流的作用力与电流成正比,因而线圈中的电流越大,安培力产生的力矩也越大,线圈和指针偏转的角度也越大,因而根据指针的偏转角度的大小,可以知道被测电流的强弱。

3、当线圈中的电流方向发生变化时,安培力的方向也随之改变,指针的偏转方向也发生变化,所以根据指针的偏转方向,可以知道被测电流的方向。

三、磁电式电流表的特点

1、表盘的刻度均匀。

2、灵敏度高,但过载能力差。

3、满偏电流Ig,内阻Rg反映了电流表的最主要特性。

网友A:
再深一步。把图也发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