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

楼主(2009-07-31):
请问大侠,
怎样编程,自由组合如 x1 x2 x3 x4 x5按下输出  y1y2  +y3y4+y5    或y1y3+y2y5y3或y3y4+y5+y1y2或y2y4y3+y5y1

网友A:
你把X1,X2,X3,X4,X5串连起来,5个同时动作时,哪个点输出你自己控制。

y1y2  +y3y4+y5    或y1y3+y2y5y3或y3y4+y5+y1y2或y2y4y3,你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B:
呵呵;你这只是最基本的控制,只要你把逻辑关系理顺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要自己编的,组合一下

楼主:
任意组合,y1y2y3y4y5,输出状态任意,操作工操作,用什么指贪令,也就是,文本设定,plc执行

网友D:
什么意思,你要随机输出这几个输出点?

楼主(2010-02-05):
五个气缸.动作先后.任意设定.1号气缸先功作或放在2号气缸动作完,在动作,文本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