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一台用三菱伺服加工设备,经常出现忽大忽小的误差,设定为1米,经常出现正副1毫米的误差,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与参数、速度及负载的转动惯量都有关;

网友B:
一台用三菱伺服加工设备,经常出现忽大忽小的误差,设定为1米,经常出现正副1毫米的误差,请问是什么原因.‘’‘’‘’‘’‘’‘’‘’‘’‘’‘’‘’‘’‘’‘’‘’。自己做一个程式,反复走100次,看到底是忽大还是忽小。有没有规律性。我以前帮人家做过一个查过一个程式,就有这样的问题,后到改了程式,就OK了。楼主简单程式试一下,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C:
这个要系统的检查,是干扰,还是机械误差

网友B:
机械误差不太可能,机械误差的话一般会累加的,可能仔细看出来,

网友D:
机械误差不太可能

------------------------------------------------------------------------------------------------------------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02885580a099b39e059c3b74db2e8074.htm

网友B:
楼主现在问题做的如何,应在程式上好好想想,最好做的越简明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