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震动大

楼主(2009-07-31):
电机震动大``没切相```地脚又锁紧了```是怎么回是啊```急`````各位帮忙一下``

网友A:
常见原因:
1、电机轴承受损。
2、泵体震动导致电机跟着震动。
3、若是膜片联轴器,可能膜片裂了。

网友B:
缺相偏相吗

网友C:
电机振动大,主要是机械安装方面不合格。
如果是泵类,没有介质声音就会很大。

网友D:
是一装上去就有震动还是用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用很久了```以前不会那么大声``

网友E:
如果带风机就要调平衡,如果不带负载都跳就要拆开查看轴承和转子。

网友F:
楼上的解答

网友G:
电机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H:
用了很长时间的电机,会是动平衡方面的问题。详细的查一下电机本身或是负荷的动平衡情况。

网友I:
应该是转子断条了

楼主:
电机用在注塑机上面的```我拆掉了电机连接在叶轮电机```就不会有震动声了`````是叶轮电机的声音```

网友J:
1)在电磁方面的原因有:
① 接线错误;如一相接反或各并联电路的绕组有匝数不等的情况等;
② 绕组短路;
③ 多路绕组中,个别支路断路;
④ 转子断条;铁芯硅钢片松动;
⑤ 三相电压不对称;磁路不对称等。
(2)在机械方面的原因有:
① 电动机与带动机械的轴心不在一条直线上(中心找的不正或靠背轮垫圈松动等);
② 转子偏心或定子槽楔凸出,使之扫膛;
③ 轴承缺油、滚珠损坏、轴承和轴承套摩擦、轴瓦位移;
④ 基础固定不牢;
⑤ 转子风扇叶损坏或平衡破坏;
⑥ 所带的机械震动引起等。

网友K:
轴承不行了,需要更换

网友L:
主要是机械或负荷上面有问题

网友G:
机械故障,主要是轴承有问题。

网友M:
说的不错  才做电工1个月  知道的全被你们说了我    纳闷中  潜水    接收技术

网友N:
前几天我们公司的离心风机,抖相当厉害拆开后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扇叶上很多积尘,清理完后一切正常。你的电机是否跟我们这台是否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