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各位大师,大家好,我是PLC刚刚入门者,现在手头有一个Delta的PLC和触摸屏(HMI),至现在还不知道PLC里面与HMI的通讯程序该怎么写,还请各位大师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不需要你写什么

网友B:
通讯程序是不用写的,在触摸屏里设置就好了

网友C:
在人机上设置好什么型号的PLC。
不用写什么通讯程序。

网友D:
怎么通讯的你不用管,只要做好你的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呵呵;通讯协议是触摸屏厂家来设计写入的;不需要你去关心;
你只要在触摸屏上设定正确的PLC型号、通讯参数等就可以了;电缆没有问题就可以通讯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F:
要看用什么线缆来进行PLC和HMI之间的通讯.如果用RS232,在触摸屏上设定联机的PLC型号、通讯参数等就可以了;如果用485的端口,可以只用两根电线,在PLC程序中第一段写下特定通讯指令(在PLC编程软件中有相应的模块,可以选定参数,会自动生成程序).触摸屏上设定好对应的通讯参数即可.

楼主:
我的PLC用的是RS232接口,但是我的HMI用的是com2口,使用的RS485模式,在PLC程式里面设定的是RS485的模式,也不知这个232端口根这个485模式的com2是怎样通讯起来的?

网友E:
呵呵;
台达的PLC编程口就是RS232;
只要配条电缆就行了;

网友G:
就是共用同一个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