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步进电机

楼主(2009-07-31):
请问各位PLC(晶体管输出型)可不可以不用定位模块而直接用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关键是看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B:
三菱的小型的FX是可以的,大型的Q的就不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的,只要PLC可以发脉冲就行

网友D:
FX2n没有定位指令

网友E:
不会把 PLC 烧坏吗,电机的电流很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会把 PLC 烧坏吗,电机的电流很大啊



呵呵;PLC只是给信号到驱动器,再由驱动器带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X2n没有定位指令
没有定位指令,那还有脉冲指令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