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请问一下在写PLC时所说的步是什么意思
                                                        请帮忙解释下...
                                                                                        谢!

网友A:
相当于继电器中的一个接点。如常开。常闭点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指令一个指令的执行的。

网友C:
呵呵;你可以理解成是程序存储的单位;
FX1N为8000步;
对于指令;基本指令大多是占一步,特殊指令多的一条要占十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