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传感器

楼主(2009-08-01):
现需要一种能够相互感知的传感器,如两个器件分别装在两个移动的物体上,当两个物体相互接近到一定的距离时能够发出信号,不能是什么对射的光电或超声波类的,是否有这种一个传感器发射全向无线电波,超声波或雷达波类的信号,这个信号可以调节范围,比如只能覆盖到5米的范围内,另外一个传感器接收对应的信号,一旦接收到对应的信号就能感应到并输出一个信号,由于两个物体的接近方向是任意的所以不能用那种对射或反射内的传感器。

网友A:
你这个就不能叫传感器了,有测距,信号处理,无线收发,这些组到一起应该是一台智能控制器了,能说一下具体要求吗,

网友B:
应该是一台多功能控制器

网友C:
"所以不能用那种对射或反射内的传感器"
那就是不让说话了,你用同位素跟踪一定行了

网友D:
没见过,应该是无线信号的吧,同一个频率

网友E(2009-09-15):
去基恩士官网看看

网友F:
这个问题有意思,等答案

网友G:
无线话筒/调频收音机
调整灵敏度

网友H(2010-01-13):
这个问题怎么还没答案啊?

网友I(2010-09-02):
用无线电测距原理,其实就是测量场强大小

网友J:
我是新入行的,希望你能找到合适的,顺便我也学习下。

网友K:
用两套“防丢报警器”就能完成你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