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这台变频器是22千瓦的,启动的时候把加速时间设为85秒是可以启动的,运行在额定频率也没问题,但是在停车的时候好象没有减速的过程,直接报警直流回路过压,我让它运行在10赫兹的时候停车还是报警。减速时间我设的是120秒。负载是风机,在面板上Hand On启动,Off停机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把27号端子功能设为惯停车,停车时同时断开启动和27号端子,变频器就会直接关断输出,就不会报警

网友B(2021-05-13):
楼上说的一针见血,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