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板卡形式,
要求4轴,支持2,3D插补
回原点方式为力矩方式
上面要求不知道有没有发错
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A(2012-02-27):
1、USB接口运动控制卡
2、最多控制4个轴,可4轴联动也可每个轴独立运动。
3、提供独立的电子手轮接口
4、IO输入输出点:32输入点、12个输出点。光电隔离
5、1路PWM脉冲/12位DA模拟量输出:PWM频率范围1-1000000HZ
6、12位DA输出范围±10V
7、可采用VB、VC、BCB和Delphi编程,支持XP,WIN7系统。
8、USB2.0接口,基于FPGA+SOC结构
9、可闭环控制,实时跟随纠错。
10、5路编码器反馈,接受频率12.5M

2359575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