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要求,技术成熟
支持2,3D插补
支持力矩方式回原点

网友A:
我也在寻这样的运动控制卡,愿交流。

网友B:
一般这种卡要多少钱啊?

网友C:
我也在寻这样的运动控制卡,交流交流哦,找到了给说下感激不尽!xiaomingsea@163.com

网友D:
弱弱的请问一下,什么是支持力矩方式回原点? 是不是工作台移动到机械极限不能动时,就是找到原点了?  另外,CAD转运动代码能否理解为G代码转运动代码?  另外,什么是2,3D插补呢? 谢谢,入行时间短,还需要大家帮助。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力矩回原点什么意思?
控制器可发送模拟量信号控制电机的力矩,但不知道和回零有没有关系。我经常使用英国翠欧的控制器,支持将CAD转化为控制器可识别的运动控制代码。控制的轴数挺多,扩展后可以控制几十上百个伺服轴,能做圆弧,直线查补。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发到我的邮箱:songbudao123@live.cn
或打我电话: 010-65545286 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