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掉电保持的定时器为何复位不了,并且计时会直到32767,超过设定值,请高手帮忙解释

网友A:
掉电保持吗!加个复位不就行了。把PLC电池拆掉也行,不过程序吗......嘿嘿!

网友B:
呵呵;你用的是那款PLC?用的是哪个定时器T ?

楼主:
FX2N中的T246,T247等

网友C:
把程序拿下来看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