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今天遇到怪事了,无意之中用万用表量了下plc的输出24,结果电压超过24了,我就觉得奇怪,我也测了下输入电压229,之后我就随意量了下地线跟零线,怪事来了,居然有90几电压我,随后我就把那插板跟拆了,发现里面的地线就没接,奇怪了啊没接怎么会有电压啊,又没跟火线靠上,我直接把插板上的地线插条给卸了,结果试了下,还是存在电压,我搞不懂了,不是插头的原因,我换了个插头还是地线跟零线有电压,,有谁能向我解释下怎么回事。

网友A:
要是你用的是数字式的万用表量的话可能是感应电压

网友B: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C:
如果是像你的这么高的电压,估计是有漏电了。感应电不会这么高的。

楼主:
我也
不过感应电压,会有这么高吗,90几了 啊,会有危险吗,是不是每个插座都这样,还是出了什么毛病才这样的啊

网友D:
你的输入端零线有漏地的地方

网友E:
线路过长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F:
具体情况还要再详细的说明才能确认。多是感应电压。

网友G:
查看系统零线是否有问题
变压器的保护接地线还在吗?
仅供参考

网友H:
感应电压正常现象

网友I:
插座离的近,是有感应电压的

楼主:
是不是普遍现象啊 ,我今天发现整个公司里的插座都这样用电笔量底地线灯都亮的,用数字表量都有90的电压,如果用三项电的一条线跟220用的零线做220的电压用能正常使用么,今天民用电跳了,我拖了条一根三相电跟民用的零线配合用了下,好像很不稳定,不能正常使用,有谁跟我讲解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