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09-08-01):
我在s7 300梯形图里输入了自保电路,不会输入他的自保持的点,就是不会输入下面一条平行线的点。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听不懂你的问题。

你能贴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B:
工具栏在出点旁边有个拐弯的箭头,就是它了 ,用来开始新的分支

网友C:
软件的用法,你只能自己去熟悉了,这个简单的东西,你都要来问,你还想学PLC不?

网友D:
点一下第一行最左边的竖线,再点添加元件按钮,可以在同一个“NETWORDS”中加一行,再加一个向上的连线就可以实现。。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自己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点一下第一行最左边的竖线,再点添加元件按钮,可以在同一个“NETWORDS”中加一行,再加一个向上的连线就可以实现。。
加行后可以直接用鼠标拉到要连接的点

网友G(2009-09-02):
找个教程学一遍,就会了,不懂就问,问不完

网友H:
先点中左母线,然后点击工具栏里的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