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9-08-01):
我是数车     我在做工件的时候为什么同样的转速   同样的进给速度为什么表面质量截然不同     且还是同一个材料    那位师傅能俺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是同一把刀具吗?

楼主:
同一把刀   同一个床子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觉得应该还是材料有不同

楼主:
有那些不同?     还是一根材料   就是搞不懂啊

楼主:
材料是不是在高温下发生变化了   我是没有加切削液   那是不是个严重问题之一啊

网友C:
看看丝杠是否有间隙,或是螺母松了

楼主:
哦  谢谢   没考虑过   我再   试试吧

网友D:
假如是数控车床的话,同样的转速,同样的刀具,同样进给速度和材料,还应考虑工件直径,因为线速度变化了,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就不同了。

网友E:
刀的素线影响光洁度!,是吗?

楼主(2009-09-02):
蒽    有道理!    我走刀的时候用的是恒线速走的   不过也不排除这个问题   呵呵   我在看看

网友F(2009-11-22):
是同样的加工程序、同一种材料、加工时都有冷却液、同一把刀的前提下,如果问题还在,在看看刀具是否磨损...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我会再换一把刀具试试的!

网友G:
据车工讲过,用不用切削液和用什么样的切削液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H:
应该是车刀磨损了。拆下来磨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刀都是压杆式的道具    没有用过焊接刀   怎么磨?

网友I:
刀具的线速度变化大了,加工出来的产品参数就不相同了

楼主:
呵呵!   谢谢!  我用的是恒线速走的吖!   不过我知道是不是和机床的刚性有联系吖!

网友J:
我们单位碰到过一次就是材料软硬不一,同一工件一块软一块硬。

楼主:
您的意思是  它的密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