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帮助

楼主(2009-08-01):
大家好~
           我在用三菱Q系列Q00JCPU与力控组态软件进行通信。用的是三菱PLC的编程线缆进行连接。下载安装了MX Component软件,可是仍然无法通信。是什么原因呢?盼回复~谢谢~

网友A:
这个通讯设置方式在力控组态软件的帮助手册中有说明的
你要到那手册中去找,和三菱的各种连接方式都会有介绍的
前几天刚有客户用Q的以太网连接力控,就是按它软件中的说明连接的

楼主:
谢谢啦,通讯成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