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帮助呀

楼主(2009-08-01):
大家好~
           我在用三菱Q系列Q00JCPU连接的输入与输出模块用驱动吗?谢谢

网友A:
呵呵;如果你只是更换普通的I/O模块,不需要改动;
程序是存在主CPU内的;

网友B:
没怎么明白你说什么,指的什么驱动?

网友C:
应该是不需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