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各位师傅,我遇到一个问题请指教。有一箱式变压器带低压配电控制盘,控制盘一启动潜水泵,箱体带电,我又打一组接地线也不行。万用表量140V,怀疑电缆漏电,但为什么用钳形表测三相电流平衡。我用摇表测电缆0.1兆欧,是电缆故障吗?地埋电缆500多米,如何准确定位故障点?急急急急

网友A:
如用断路器作线路短路保护,电缆故障只能引起开关动作,影响不到配电箱。俺认为仍然是接地不良引起的,箱内有单相用电,接地电阻太大就会形成过高的压降。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根据现有用电情况最多只能是4 Ω。

网友B:
可以查一下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