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一:二相二线220伏20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能控制多少千瓦的电动机?

二:三相三线380伏63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能控制多少千瓦的电动机?

三:三相四线380伏250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能控制多少千瓦的电动机?

以上三个请分别写出详细的计算公式。

网友A:
断路器有配电用的,有电动机专用的。选型手册上一般有说明的。

网友B:
您看这样计算可以吗!
P=1.73*U(线电压)*I(相电流)*k(效率,多为0.8)*cos(功率因数,多为0.9)。
二和三的计算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