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交流接触器有什么作用及用途?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广泛用于电力传动系统中,作为频繁或分断带负荷电路的控制电器,交流接触器为电动操作,所以适合于远距离操作及自动控制系统。
交流接触器由电磁系统、触头系统、灭弧装置及机构附件组成, 交流接触器不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因此在线路中使用需要与带有过电流保护功能的电器配合使用。如配合熔断器、动空气断路器、热继电器等 .

网友B:
交流接触器就是一种开关,是电磁控制的开关,通过线圈的工作与否决定触头 的开闭。使用于自动化控制中。

网友C:
入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