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搜索?

楼主(2009-08-01):
永宏PLC做定位支持原点搜索吗?

网友A(2009-08-31):
支持的!用FUn140指令就可以。

网友B:
永宏PLC,没有过

网友C(2009-10-10):
永宏PLC 原点指令是FUN140指令中的DRVZ命令,使用该命令时有三种回零模式(MOD0/ MOD1/MOD2),具体回零动作请看使用手册2中NC定位章节,使用回零模式的时候必须配合FUN141指令一起使用,设置相关参数,具体请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