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电机输入一电压信号,要求输出一定角度?如何建模?可以发到www.jianyuvip@126.com   多谢!!

网友A:
有角度电位器卖的,楼去卖一个,加上一定的机械设定和配重设计就OK了。

楼主:
做力控制的伺服电机在哪里可以找到模型?

楼主:
就是力学模型?
[

网友A:
是的,比如说给定多少电压,输出多少速度,或是多少角度,输出多少速度。

网友B:
速度控制时,无法固定角度的,这要用位置控制

网友A:
如果是旋转体的话就做V控制就OK了,如果有位置控制要求,又要做V控制要加编码器还好一些。

楼主:
V控制?可否讲的具体些。刚接触到伺服电机,在帮别人做课题,呵呵。多谢!!

网友A:
V的控制一般分二种,一种是端子给定速度,一般有三种速度也可以做到7种速度。还有一种是模拟量电压给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