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器管用吗?

楼主(2009-08-02):
我单位有人想装节电器,我不知道管用否,请教解答!!!

网友A:
好像没什么作用

网友B:
前几天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大家的意见是没什么作用。

网友C:
没有用的,拆开一看就全明白了.

网友D:
相对于谁来说,对于供电局来说或许有点用,无功少了

楼主:
节电器管用吗
我是在配电室的,是我们的车间电工想在车间装节电器,对供电局有好处?对我单位有什么影响?

网友E:
是不是类似。无功补偿的DD。。呵呵。。功率因数高对谁都有好处的。无论电压高压计量。

网友F:
如果是提高功率因数,对于单位和供电公司都有一定好处。如果是通过降压等不同方式来降低电器的实际功率,那么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G:
就是动态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如果你单位老罚款,就装,否则没用

楼主:
我单位的功率补偿补的还不错,都在0.92左右,没罚过,

网友H:
真正的节电器造价会很高的

网友I:
有些电机用变频器,会节电。如果用降压来节电的话,意义不大。用电容器补偿无功,也可达到节电效果,但注意不能过补偿。

网友J:
好像只对灯类照明的有用

网友K:
楼上都说过了,我也觉得没用.就是提高功率因数.

如果是纯电阻的,"节电",偷电还差不多.

楼主:
那对车间的电机是否有节电的效果呢?我单位的电机比较多!!!

网友L:
能量守恒,它节约的是哪一部分

网友M:
对于有电感设备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进行无功补偿,但必须经过测量和计算进行合理搭配才行。补偿无功过量的话电力局就会罚款,合理补偿就会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电损,增大变压器有功利用率从而节约电费。

网友N(2009-09-01):
我单位用了10台节电器,有用只是价格在几万元,和变频器差不多。一年半左右能收回本来。水泵用的用一年半,投资就能收回。不错

网友O:
节电器?好象没有听说过。不过照你那样说的话我想应该是电容补偿,你单位要是有的话就不用再装了。

网友P(2009-10-19):
我们单位也安装过类似产品,应该是通过软启动、无功补偿、有效变频等达到的节能效果,听说安装这个 是需要看电机现场工况来决定是否适合安装。我们用的还不错效果,特别是水泵。

网友Q:
引用 楼主:
那对车间的电机是否有节电的效果呢?我单位的电机比较多!!!

对感性负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