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KFS

楼主(2009-08-02):
哪位老大有三菱伺服电机HC-KFS20A的编码器的端子接线说明书啊?谢谢!
原编码器线坏了。

网友A:
呵呵;还是直接定购一条吧;

网友B:
哪位老大有三菱伺服电机HC-KFS20A的编码器的端子接线说明书啊?谢谢.
楼主这个电机是随机进来的吧,目前国内的三菱电面型号为:HC-KFS23。

网友C:
HC-KFS20A不是这型号吧,怎么像是电机和放大器乱混合在一起的型号

网友D:
是呀,没见过这个型号的电机啊

网友B:
这个是机器上自己带的伺服电机吧,可以找一个机器的生产商,问一下看有没有,三菱在国内没有做这种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