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屏幕问题

楼主(2009-08-02):
现公司有个GP2500-T41-24屏幕约纵向1/5无反映,请问换屏需要多少米啊?

网友A:
价格还是与维修处联系吧;

楼主:
我就是想看看维修点报的贵不贵啊!

网友B:
就他一家维修,无可比性。

其实换1块触摸板不会太贵,只不过独家。。。就难说了。

网友A:
呵呵;除非找那些从旧机上拆的那种维修单位,否则这个一般更换的费用占整机的3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除非找那些从旧机上拆的那种维修单位,否则这个一般更换的费用占整机的30%左右;
30%多了点。

一般更换触摸板也就是1000多吧。如果还需要更换其他东西的话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风之力给的回复

网友C:
独家的东西都贵的不能再贵呀
我公司有两个触摸屏坏了,其中一个是背光灯坏了,另一个是程序没了,公司拿出去外面给人修,呵呵,人家是修电器的,不是专修GP的,结果修不好,就把没有程序那个屏的背光灯换到已经坏的那里去,要价6000块呀.真的比抢钱还快呀,稍微懂一点GP的人都不会相信会要那么高的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独家的东西都贵的不能再贵呀
我公司有两个触摸屏坏了,其中一个是背光灯坏了,另一个是程序没了,公司拿出去外面给人修,呵呵,人家是修电器的,不是专修GP的,结果修不好,就把没有程序那个屏的背光灯换到已经坏的那里去,要价6000块呀.真的比抢钱还快呀,稍微懂一点GP的人都不会相信会要那么高的价.

下次拿来我帮你换,收600块

网友C:
那个我都会换呀
只是那天我没有上班,公司就拿出去修了.
只不过公司也不知道我懂一点GP,所以公司不惜花重金去外面找外行的高手修啦.

网友A:
呵呵;
公司有钱呗;

楼主:
最后换了外屏,另外还有两小块电路板,一共花了2300米.
多谢大家给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