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2):
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变频器母线上吸收电容在输出电流大的时候容易烧坏的情况。头都搞痛了。请求师傅们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啊。
具体情况是这个的:最近订了一批CBB 1000V 2.2UF的电容。装了三台110KW的机器,每只模块上用了两只并联,当机器运行频率较低。输出电流在120A内时。机器正常。当输出电流大到180A后。CBB电容引脚开始发热。变色。出胶味,甚至烧断。
 以前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机器,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CBB电容质量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安装位置如下照片。请大家看看,帮我分析分析。
先谢谢各位了,等大家的消息。急盼!

网友A:
^_^,这个问题是设计问题还是元器件的问题呢?你能不能把这个电容在电路中的位置贴出来看看,在直流母线上仅仅并联这个电容了?有没有串联电阻呢?也就是RC吸收,还是仅仅是电容吸收?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这个机器上用的是的电容吸收,我看到很多牌子的机器,这部份都这样处理。只是各自用的吸收电容品牌不一样而已,我看到其他牌子机器上配的最大的就是2.47UF.我这个机器用400A模块。一个模块并了三个2UF的。结果还要烧。
 我一直感觉是电容有问题。因为机器内部铜件做得比较简单,控制这部份也应该没问题。
 为什么频率最高。输出电流越大的时候,吸收电容烧坏的机率越大,越快?是高频分量在频率越高的时候变得越大吗?这个电容是否一定要用高频无感电容。容量大是否更好?

 我的电子基础学得不好,对电容这个元件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望老师们多多指点。不甚感激。

楼主:
电容安装位置附草图
就是直接跨接在直流母线的正负之间的,靠近每个模块就近安装。

楼主:
重来一张

网友B:
我原来在变频器厂家的时候,记得400A IGBT没用那么大的电容……
那时候有的事CDE的,后来改用国产的,好象是华格的?记不太清了……
不过那时候模块上一般用那种螺栓型的,就是立方体,有两个安装脚的
这种引线型的一般是PCB板上用……

网友B:
另外 整流桥也用吸收电容

逆变模块是每个模块都用,整流模块如果是2管的那种,一般事只用2个。

我不懂技术哈,也不懂电路,只是就我所知道的告诉你哈。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另外,铝电解电容,每个会用个水泥电阻,当时不管大小,用的都是5W47K的,电子城比较容易找到~`

网友C:
是不是电容容量偏大了?

网友D:
可能是单只电容器容量比较大,电容器引线细,电流密度大造成的。可以用小容量好多只并联试试。也要保证连接线足够粗。

网友D:
无感电容效果也好得多,无感电容金属箔是从两端平行引出做连接用螺丝拧的。通过电流很大。而一般CBB电容是金属箔某一端绕在引线上的,那点截面积实在太小了。有条件还是选用无感电容,虽然贵些,省去麻烦了。

网友A:
两个精华贴的观点非常认可。

一个是,单只的电容容量要小,高频的电流通过就小,电容要适当的并联,太多了线路的损耗就太大了。这个原理是简单的,就是容抗的欧姆定律。V=I*(1/C);电压一定的时候,C越小,I就越小。I与C成正比。

第二个是,IGBT的网络里,要求无感元件,因为电感会使高频信号将dI/dt、dV/dt放大,对晶体管器件造成威胁。所以这里使用高频的无感电容是必需的,这是为了安全。

网友E:
不是一般都用1uF的吗,机器输出电流大了,电容上的电流也大,管脚太细。用那种两端两个铜排,直接拧在IGBT上的。

网友F:
你的电容为宏明厂的,是好产品,许多国外产都比不上。问题是你的结构设计太不专业了,大功率变频器结构设计人员,必须具机械板金技术.电工技术.电气控制硬件技术集合的专业人员来设计,或须具有该能的工程师来指导设计方可。目前国内不少厂上大功变频器为什么困难,就是结构设计不专业,只有采用多机并联,使得可靠性不高,成本反还高的现象。

 因该设计看似简单仿制,但实是复杂隐含设计,在此不可能给你讲明白。但本人在96年开始就设计.生产380v/630kw/800kw;  2006年设计了1140v的3*1000kw(实为3*1600kw)

  若你有需要,本人可帮帮你。  028- 85038378

楼主(2009-09-09):
谢谢吴老师。我是艾平的同学,以前在成都听你讲过课。
电容问题处理好了,安装结构改了下,电容的引脚也没有这样处理了,试机的时候装一个是容,输出电流达到160就FL保护,又加大电容到4UF.工作电流可以达到250A才保护。基本上差不多了。机器工作了一个多月。今天去看了下子,还比较正常

网友G(2010-05-01):
你的朋友
我认为这根电流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你用的电容在频率增高时容量引起了变化!各人意见

网友H(2010-06-03):
CBB型薄膜电容质量不行。可以用全膜或自愈式电力电容器来替代CBB电容,不过都需要特殊订做产品。

网友I(2018-09-2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怎么弄好的也不说一声
用无感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