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炉设计

楼主(2009-08-02):
本人要设计一电炉,功率为100KW,温度控制在400℃,求助其电路图,最好是有主要元器件的型号,谢谢!

网友A:
那用温控仪啊,根据功率可以算出电阻丝电阻吧,我没哟做过感觉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啊,一个开关一个接触器,一个温控器一个温度探测器就解决了

网友C:
你是单相还是三相,温度控制精度是多少,这里面差很大

网友D:
100KW应该用三相了;温度控制精度应该提出以方便选择温控器;每相电阻R1=3*220x220/P算出400℃时的电阻,再折算成常温电阻R2;算电流I=220/R1;考虑常温电阻造成的冲击电流在选择导线时加大一级截面;选择接触器、按钮、扭子开关(手动/自动选择)、指示灯;设计控制原理;电控箱设计。
最后三步可以提要求叫开关厂完成,也可以通通叫开关厂完成,就是个造价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小功率用固态继电器好一些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加个温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F:
100KW,应该是三相了.我也觉得应该用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