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2):
我今天见了一个高压线路PT,采用的是两相PT,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为什么不采用三相呢!这是一个联络线!

网友A:
二相V形接法,能取三相电压.

楼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个接法啊!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就是二只电压互感器都采用跨相连接,一只高压侧接AB相,另一只高压接BC相,二次侧也一样,这样能取三相线电压,但不能测相电压.这种连接方式就叫V/V接法.在很多低压回路中如只需取三相线电压的回路中也常采用二只电压互感器.

网友B:
两只PT同名端相连接后串电流表和其它设备。

网友C(2009-10-03):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