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2):
高压开关柜防跳的作用是防止有故障断路器来回的合分闸,但我想问一下这个故障说的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啊!谢谢

网友A:
不管是什么故障,因为合闸线圈已经被断开,便不会在动作了

网友B:
那分什么开关型号的   尤其是合闸线圈

网友C:
应该是机械故障

网友D:
电气故障。
合闸时,线路保护动作跳闸,而此时如果转换开关仍在合闸位置时,合闸回路电气或机械闭锁,故不能第二次合在故障线路上。

网友E(2010-05-12):
开关柜里一般会有隔离刀,带电显示器,短路指示器,气压表,接地开关,电流互感器等等,而断电保护功能就要体现在一个负荷开关上,现在市场上最上见的SFG SC6 六氟化硫开关。一般防的是电气故障。。。更多技术性文章请 访公司网站http://shenbkg.wanye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