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2):
师傅们   三相平衡的依据是什么   有什么公式或者原理性的概念吗?还是凭工作经验。知道的师傅们请速回帖子

网友A:
cos120。+ cos240。 + cos0。= 0

网友B:
零点电位为0,零线电流为0,就是三相理想平衡.

楼主:
太抽象了前辈们   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理论上是三项之间相差120度   但在实际中你怎么能看出他们相差120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三项之间相差120度   但在实际中你怎么能看出他们相差120度呢

零点电位为0就是表示三相电压互差120度,大小相等.

网友C:
看一下这个图吧
看图A+B+C=D

网友C:
B和D的方向相反。所以A+B+C=0

楼主:
谢谢师傅们  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

楼主:
我在想问问零点电位是不是指的是三相火线的交叉处呢

网友D:
零点电压为零应该是三相平衡吧

网友E:
电工基础上有的.

网友F:
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当每相线电流相等就表明三相平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当每相线电流相等就表明三相平衡呢
不可以,单是线电流相等并不表示三相平衡,还要看三相电流(或电压)相位差.必须得互差12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想问问零点电位是不是指的是三相火线的交叉处呢
交叉处是中性点,在变压器处一般用来引出零线来,三相平衡的话,是零电位,如果三相不平衡,则中性点会有电压。

网友G:
Y/N联接的三相电源只要三个线电压的相量和等于零或三个限电压瞬时值的代数和恒等于零,N点就能为零点电压。

网友H:
中性点就是三相电压的矢量和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