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2):
已知一电动机的型号为:YD200L—8/6/4,说明其含义。
Y为异步,D为多速,200为中心高度,L为长机座,我不太明白8/6/4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台3速电机,指的分别是8极6极4极

网友B:
就是电机的级数,说明这电机有3个速度!

网友C:
是电机级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明白了。

网友D:
这是变极变速的电机

网友E:
改变电动机转速也是改变启动转矩转速高启动转矩小

网友F:
4、6、8级多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