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3):
新LOGO都是按ESC进入编程画面的,老LOGO是按什么啊,按了半边好像只能进改变参数的画面,说明书都是新版LOGO的,求助,谢谢帮忙

网友A:
老到什么型号,我记得以前用时切换到STOP状态时,就有编辑可以选择的
0BA3中那种长的,要按3个键才能进入菜单

网友B:
呵呵;这个很容易试出来;
按图中的三个键就OK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壮士!  老到OBA0型号的啊,呵呵.

网友B:
呵呵;老的就是用上面的三个键进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