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3):
置位和立即置位有什么区别啊?
复位和立即复位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这个“立即”必须跟物理输入输出点有关。

通常PLC的输出跟扫描周期有关。
立即置位跟扫描周期无关,条件成立的话,立即同时刷新过程映像寄存器和物理输出点。置位是跟扫描周期有关,必须刷新过程映像寄存器,然后再统一更新物理输出点。

网友B:
以前还真没注意这事,也跟着学习了。楼主说说在实了际程序中的应用。
在什么情况下能体现这个区别。

网友C:
立即置位主要用于高速处理的场合;
当执行条件达到时,马上执行,而不是等扫描周期结束后;

楼主:
原来如此,我用四天时间把深入浅出S7 -200看了一遍,看来还有很多没有懂的

网友D:
深入浅出200,我几个小时,就看完了的

网友C:
呵呵;如果你PLC已经学的基不多,当然再看这个入门级的书就快多了;

网友E:
立即输出,就是不用等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再输出,而是马上输出